关于Y0 Y1的输也问题

楼主(2008-06-30):
L D X10 PLSY KN KN Y0 我是想知道这个Y0怎么驱动负载的 控制什么样的电机啊 如果用在那些大型的机床上像那么大的电机是怎么样去控制 那个Y0 咋个去用啊 让大家见笑了 请大家多指教 我一直是在看书 没有实践

网友A:
你用Y0与COM做正,负外接接触器的线圈就行了,Y0,COM尽量不要接强电啊!

网友B:
多看看编程手册和PLC说明书。

网友C:
没试过 不好意思

网友D:
功率小的电机,可以直接用交流接触器,功率大的用中间继电器带交流接触器,主要是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流,

网友E:
这个应该看相关PLC的用户手册
一般Y0驱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然后继电器或者接触器驱动电机等设备

网友F:
说的简单点,Y0就是继电器的一个常开触点,用这个触点去控制你的中间驱动继电器,或者是小功率的负载

网友G:
学习一下!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H:
因该看看相应模块的手册,有接线介绍

网友I:
Y0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也可以当作开关来使用。像你提到的PLSY命令,一般用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
控制步进或伺服,Y0,COM与5V电源及驱动器+CW -CW组成闭合电路就可以(或+CCW,-CCW,以部分驱动器为例)。
机车电机可能接的是变频器,这个要参照说明书。如果没有变频器,当开关来使用,中间转个继电器再去控制电机(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接强电)。

网友J(2008-07-30):


网友K:
一般Y0驱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然后继电器或者接触器驱动电机等设备

网友L:
Y0接电磁开关线圈,驱动电机,不能直接接大电流的东东,要烧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说的简单点,Y0就是继电器的一个常开触点,用这个触点去控制你的中间驱动继电器,或者是小功率的负载

网友N:
先看一下维修电工的书

网友O:
是晶体管的是发送脉冲的是共给步进和伺服的,如果是接电机,加个24v继电器转换。是继电器的直接接接触器就可以,不过选用接触器根据电机功率而定

网友P:
用中间继电器做一下功率放大

网友Q:
顶 学习了 工控有问题 找杨工帮忙

网友R:
可以 接一些 低压 电器 啊

网友S:
学了 新东东

网友Q:
楼上说的对 这是指定了脉冲数与脉冲频率的晶体管输出 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T:
要注意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U:
要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还有你的接触器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的,最好用中继转一下,因为我到目前还没接触过交流输出的情况。Y0输出是0V的话,Y0和24V接线圈就可以了,反之亦然。

网友V:
这个是条脉冲输出指令,Y0是发出脉冲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