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1):
1. 要了解“细分”,先要弄清“步距角”这个概念: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参见下表(以86BYG250A电机为例)

电机固有步距角                     运行拍数                        细分数                                         电机运行时的真正步距角

    0.9°/1.8°                                 8                            驱动器工作在2细分即半步状态             0.9°
    0.9°/1.8°                                20                           细分驱动器工作在5细分状态                 0.36°
    0.9°/1.8°                                40                            细分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              0.18°
    0.9°/1.8°                                 80                           细分驱动器工作在20细分状态               0.09°
    0.9°/1.8°                               160                          细分驱动器工作在40细分状态                0.045°

简单地讲,细分数就是指电机运行时的真正步距角是固有步距角(整步)的几分指一。从上表可以看出: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其步距角只为‘电机固有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当驱动器工作在不细分的整步状态时,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电机转动1.8°;而用细分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电机只转动了0.18° ,这就是细分的基本概念。

2. 更为准确地描述驱动器细分特性的是运行拍数,运行拍数指步进电机运行时每转一个齿距所需的脉冲数。86BYG250A电机有50个齿,如果运行拍数设置为160,那么步进电机旋转一圈总共需要50×160=8000步;对应步距角为360°÷8000=0.045°。请注意,如果运行拍数设为30,按上表对应关系细分数为7.5,不是一个整数。
细分功能完全是由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的,与电机无关。

3.驱动器细分有什么优点?
  其一, 完全消除了电机的低频振荡。低频振荡是步进电机(尤其是反应式电机)的固有特性,而细分是消除它的唯一途径,如果您的步进电机有时要在共振区工作(如走圆弧),选择细分驱动器是唯一的选择。
  其二, 提高了电机的输出转矩。细分比不细分,输出转矩对各种电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其三, 提高了电机的分辨率。减小了步距角,提高了步距的均匀度。
4.反应式步进电机与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区别?
  首先,在结构和材料上不同,反应式电机不象混合式电机那样内部具有永久磁性材料,混合式电机具有一定的自锁转矩。

  其次,在运行性能上有差别,混合式电机运行时相对较平稳,输出力矩相对较大,运行声音小。

  再次,两种电机在价格上有差别,反应式电机比混合式电机相对便宜,但并不明显。
[ 此贴被大自然在2008-07-01 11:19重新编辑 ]
  • 下载积分:+1(bailin7516) 好贴好贴!

网友A:
    大自然 你是电机高手吗  谢谢

楼主:
    修过电机哈哈.

网友B: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