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下怎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楼主(2008-07-01):
不知怎么D502里的数不能与D500里的数相加放进D500里
我把程序也上传上来吧!大家帮我分析下了,我采用子程序调用或中断都不能实现,麻烦大家帮解析下
注:程序在最上面

楼主:
我的思路是,在阀门关了后数量计为下瓶,但就不在次开阀时不能把关阀时的数量进行累加

网友A:
我做了一个小程序,仿真是正确的,要点是如果后面用DADD相加,那么赋值的时候就要用DMOV或者其他32位的指令
你可以把你程序里的这一步单独拿出来试试,OK了再放进整个程序里

楼主:
谢谢站长的回复,我试下

网友B:
倒 你是制药的么

楼主:
请帮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理论上可行,实际中没有预设目的

网友A:
刚刚我下载你程序看了
在202步起,有好多个ADD最后都加到D502和D500,这里一定是错的
使用D1+D2=D3 再 D3+D4=D5 这样

网友C:
程序里没有数据来源,加来加去都是0,还加什么.

网友D:
你的程序有问题,y007动作后,正常运行时,结果应该都是0!

楼主:
计算是有结果的,就是在YO~Y7闭合后,X0~7的输入没办法算在D500里,而是自动清零了,不知问题出在那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是有结果的,就是在YO~Y7闭合后,X0~7的输入没办法算在D500里,而是自动清零了,不知问题出在那儿
一步一步来做,你的程序问题可能不至一处
最明显的就是我说的那个你一堆全加到一个D,这样一定错

楼主:
解决了,呵呵!是因为我加后马上清零,再加就清零了,呵呵

网友E:
可能楼主对一些基本功能指令还不很熟悉,建议先花电时间把基础的东西先看一遍,应该不会花多少时间吧,两天的时间应该就可以把大部分的指令看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