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1):
大家好!我有句程序没有看明白,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TO  K0  K3    H2221  K1 ],我知道这是写入基本控制参数,H2221不知道在BFM#3中分别代表什么,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如果你没有这里下载: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第92页讲1PG的BFM,1PG的BFM的K3是这样讲的: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模块,
    1.如果是AD模块,BFM#3 表示该通道的采样次数(范围1-4096),默认为8
    2.DA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只使用BFM#16和BFM#17,所以你用的不应该是这个
    3.如果是高速计数模块,BFM#3是用来存储16位计数模式的计数范围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清标题.呵呵

    那就看看站长说的

网友C:
    多看手冊也很重要!

楼主:
    看过手册后,还是没有看懂H2221代表什么?还请高手给与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使用的是FX2N+1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手册后,还是没有看懂H2221代表什么?还请高手给与详细说明,谢谢!

    有可能你是不知道H什么意思吧?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075.html

    对K22的不同位有不同的含义,这个H2221就是一个数值,来设置几个位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模块

网友E:
    BFM #3 为H2221的含义:
    H2221转化为二进制为0010001000100001
    b1 b0:01      表示系统单位为以长度和角度为单位的机器系统.
    b5 b4:10      表示定位数据为100倍.
    b8     :0         前向脉冲和反向脉冲.
    b9     :1         没有一个前向脉冲(FP),当前位置(CP)就减少一次.
    b10   :0        在返回原点过程中当前位置CP值减少.
    b12   :0        当工件接近原点时,DOG(近原点信号)打开.
    b13   :0        当给出DOG输入,开始计数0点信号.当0点信号数量多于BFM12中的值时.停止输出脉冲并输出 清除滞留脉冲信号,同时将原点地址写入当前地址单元.
    b14   :0       当输入合上时,停止操作.
    b15   :0      在操作过程中,如果给出停止命令,该操作中断,随后当给出重启命令时,剩余距离继续被执行.
  • 下载积分:+1(菠萝蜜) 好贴好贴!

网友F(2008-07-31):
    站长就是站长,牛

网友G:
到本站下个手册看一下

网友H(2008-12-02):
你看看这些资料吧1

网友I:
站长就是我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