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 现在用的是Q系列PLC和三菱触摸屏 我现在要把触目屏里的历史记录要打印出来 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 我要怎么弄 要加什么模块吗

网友A:
方案有两种:
1,触摸屏连接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大部分触摸屏都可以连接打印机的,详情看一下相关的手册
2,Q的PLC加一个232的模块,然后用232指令控制打印机,这样打印一两个数据可以太,打太多数据就很麻烦了。

楼主:
谢谢 我来看看 试试

楼主:
我的触目屏是三菱E910 说明书全是德文 看不懂

网友B:
关于屏打印,可能还需要考虑打印机品牌和型号的问题,不见得市面上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