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兹问题

楼主(2008-07-01):
在检修中碰到这样的情况:把一台曾经用在单元控制上的EVS9324ES伺服器用在进布电机驱动上,在把原来的进布伺服驱动参数复制到现在的伺服器上并保存,开机发现方向相反.请问有什么办法把方向改一下?(只改输出的UVW线能换过来,但不能升速)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话,应该有一个参数是改电机运转方向的!
改U,V,W能行吗?我用过好像电机无法运转。

网友B:
这个我不懂,要向各位师傅学习。
zhou-jinsou

网友C:
这个问题简单,首先要看:你的伺服旋转方向是外部端子还还里面的参数控制的?
如果是外部端子,调下线就可以了.
如果不调线,也可以在参数里面更改.

网友C:
U V W 不能换,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不一样.

网友C:
如果需要帮助,我的账号就是我QQ号.你可以加我.

网友D:
二楼说得对

网友E:
应该是改里面的一个参数换u v w好象不行
jay73

网友F:
93系列的你只要將x5那一排端子的E1跟E2對調就好E1為R轉E2為L轉
出廠值是這樣的,但是你內部圖塊若有變更端子用途的話,那就要依照設計者的定義囉.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楼上各位.我补充一点,我这是不用E1 E2来控制方向的.在对调输出线时我其实也改了旋转编码器的线,具体如下:把+SIN -SIN和+COS -COS对调,我想这两组的作用是检测电机方向的.在这基础上再对调输出线电机方向才换过来,要不不转而且电机抖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是西门子变频器,我装上后开机发现马达抖动,我把变频器输出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动旋转变压器的线应该可以吧!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