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75求助

楼主(2008-07-01):
如何才能使画面中的线(管路)动起来,象流水流动一样?

网友A:
没明白 楼主的意思 不好意思了

网友B:
说具体点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C:
流水其实就是几种图在不停地变化
可以使用“字元件”比如D来控制
D0=1 ,D0=2,D0=3,D0=4时水的图案是不同的样子
然后让D在1~4之间循环,水的图案就不停变化,让人感觉象在流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