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08-07-01):
各位前辈,在下紧急求救:我想用三菱FX0 PLC设计一计数系统,时遇到这么一个难题,就是有每有办法将几个计数器的数值加到一起显示出来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
[upload=1] 可惜的是我还不会上传

网友A:
你看这个可以么
LD X0
OUT T0 K10
OUT T1 K10
LD X1
OUT MOV T0 D0
OUT MOV T1 D1
LDP ADD D0 D1 D1
这个 可以在FX1S上用 FX0S就不能用了 谢谢
我还没学会呢 胡乱编的 试了试 可达到你的要相加 更好的 编法 你就等高手了 谢谢

网友B:
谢谢楼上的 我回去试试

网友C:
我以前做过,回头找找程序传上来。

网友D:
把D1,D2,D3,D4,D5,D6加到D15
ADD D1 D2 D11
ADD D3 D4 D12
ADD D5 D6 D13
ADD D11 D12 D14
ADD D14 D13 D15

网友E:
累加程序:
C0~C n 个计数器都可以使用;
For……Next的循环次数应该为n+1次;
D0Z1这个变址也可以不使用;
和在D100中显示。
=============================
刚看清是FX0的,那又不能用了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7-03 16:48重新编辑 ]

网友F:
2楼的程序不正确,最好修改一下!

网友E:
累加程序2: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G:
比如说C0到C63相加,可以用
ld m8000
mean c0 d0 k64
ld m8000
dmul d0 k64 d2
D2D3就是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