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系列CC-LINK配置

楼主(2008-07-01):
Q系列CC-LINK回路多加一个站怎样设置?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我也不知您要加什么样的站,先参考下,有事请联系。qq :826868274

楼主:
加一个8点输入和8点输出IO模块。

网友A:
那就参照我发给您的就行了,是几号站?起始日RX、RY是多少?
每站32点,计算一下X\Y,别忘了模块上的站号和波特率设置

楼主:
请问起始RX/RY的设置是在CCLINK网络参数里XY分配确认一栏里设置吗?谢谢!

网友B:
如果增加一个站,就要重新在主站里设置一下总的站数
详情参考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7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