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

楼主(2008-07-01):
各位大侠,我的PLC装在繁体的电脑系统上,不能使用,该怎么办呀?

网友A:
呵呵 更换系统了 要不就是你的系统不支持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谢谢

网友B:
装个英文的或是繁体版的软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装英文版本的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D:
加个台湾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