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我现在需要使用一台PLC同两台富士变频器通讯,通讯的主要目的是每一秒或两秒向指定运行的变频器写一次频率参数.因为我是用来控制水泵恒定压力的.水泵是一用一备的.我对通讯有很多方面不太懂,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帮我写一段程序.由于设备马上要调试了.在此感谢大家.

附件为:富士变频器通讯说明
描述:富士通讯说明
附件: 富士通讯说明书.rar (392 K) 下载次数:65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会吗?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和不同厂家的变频器通讯都差不多的,关键是RS通讯要成功,然后根据不同厂家的变频器通讯协议和地址不一样而有不同

三菱对三菱本站有篇文章比较详细:http://www.ymmfa.com/yy01.html

三菱PLC控制其他厂家变频的,你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搜索“变频器通讯”这几个字,有很多结果。

楼主:
站长,你上述的那个案例我有看过.但是有些地方没看不明白,因为没有三菱变频器通讯手册.我现在主要是两方面不明白,一是PID运算的结果该怎么转换后用RS指令发送.还有就是校验和要如何计算.

楼主:
站长帮帮我呀

网友B:
我建議您使用慶同貿易的Modbus界面轉換單元,他們的聯絡電話為021-62521122

系統架構

工作流程

范例

以上!

Good Luck!

网友A:
正好,楼上的正是做富士的高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