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08-07-02):
要求计数器显示34+D0的值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网友A: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B:
我虽然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但是我认为问题应该处在34上,是不是应该k34。你可以试一下
站长应该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我也没用过这个软件。但从你的截图上看,你选择的是软元件,我觉得两个加数都应该是软元件。即把34先写入D*,再执行D0+D*。
不知道对不对?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还是不明白,选择式的形式是A+B,A输入34,B输入D0,按确定之后就出现个画面啊?

网友D:
其中有一个选$$就可以用了~~~
因为你这个是数值显示,数值显示本身就需要设置一个变量的,那个变量就是$$
比如你设置的是D0
然后公式是 A . B
$$+d1
结果相当于 d0+d1

网友E:
必须A或B至少有一个选择软元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