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刚开始接触plc 求帮助

楼主(2008-07-02):
新手 现在可以用的是 三菱 FX2N-48MR
有下面个 工作要实现 麻烦帮忙看下
外部有一个输入 旋钮开关 打开 程序开始运行 之前plc程序不动作
就是一个输入x0
2个输出 控制2个电磁阀的开关
问题来了 这两个电磁阀一会开一会关(具体通断时间已给)分了40个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时间 要求修改方便 比如说 30s 40s
程序的时候怎么样方便一点了 示意图在上面
求各位大侠的帮助!
最好可以给段程序样例 谢谢啦!!

网友A:
我看不懂了

网友B:
用资料索引 很容易

网友C:
"这两个电磁阀一会开一会关(具体通断时间已给)分了40个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时间 要求修改方便 比如说 30s 40s "
怎样算'修改方便'呢?最方便就是接个触摸屏,在那里改。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是不是计时器的问题,非保持型计时器前面条件OFF后,计时器触点也为OFF。
最好程序贴一段上来。

楼主:
触屏肯定是最好的
不过现在没有
修改工艺 只能去现场用笔记本+编程电缆修改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对啊!只能用本本再写了

网友F(2010-09-23):
看不懂 具体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