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跳转指针失灵!!

楼主(2008-07-02):
发现X10接通,CJ P1没有执行,不知道为什么?请人解答

楼主:
Y分别是Y0、Y1、Y2,右边遮住了

网友A:
图应该截一下,把有梯形图的单独切出来再放下
应该是没有失灵,程序可能扫完下面又继续扫上面了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计数的那种的,来仿真一下,如果语句执行了,就会计数增加,没执行就不增加

楼主:
谢谢站长的答复,我去试试看。

楼主:
不行啊,X10接通与不接通,对X2、X3控制Y2没有丝毫的影响!
接通X10时,[CJ P1]根本没有点蓝

楼主:
照书上编写的,看样子书本也会欺骗人!

网友A:
我刚刚自己编写了一下
在X0通和不通的情况下,效果不一样,说明跳转是有用的,你也可以自己做几个试验玩玩

楼主:
我看出了效果,看样子我对CJ指令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当X0驱动执行CJ P0时,把主程序给屏蔽掉了。
我之前的理解恰恰相反,是当X0不闭合时,P0是不执行的,只执行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