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2):
请问FX2N系列plc不用辅助模块能否控制步进马达,最多能控制几个步进马达?
下载积分:+2(tianqiji) 鼓励一下!

网友A:
两个!Y0一个,Y1一个
但FX2N的定位指定不如FX1S,1N,3U,脉冲频率也没这三种高

网友B:
不使用擴充模組,樓主您一根軸都控制不了!
FX2N系列本體不帶有高速輸出點,因此您無法使用脈沖來控制步進電機。
您用步進電機應該使用FX1N,FX1S,這兩個系列本體帶有2個高速輸出,而FX3U本體帶有3個高速輸出。
如果您使用FX2N,那么您需要使用FX2N-1PG,FX2N-10PG等定位模組。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不同意楼上的:不使用擴充模組,樓主您一根軸都控制不了!
2N的只要选择晶体管输出规格的主机,就可以从Y0和Y1输出脉冲来达到控制步进电机的功能。不过其最大的输出频率为20KHz,确认没有1S的100KHz这么高,不过只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应该还是足够的。

网友D:
呵呵 明白了一点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
下载积分:+2(tianqiji) 鼓励一下!

网友E:
我就犯过这种错误用2N 的2个电机不同步后来改为1N的就没事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