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的数值设置

楼主(2008-07-02):
小弟在使用SWOPC-FXDU/WIN-C软件对三菱触摸屏F930进行数值编程时发现,前三个数值在触摸屏中能更改,后三个数值不是出现0就是-1,而且不能改变,数值多时,最后还有触摸后没反应的。这是为何?(在所有的数值编程中只改变字元件编号,其余参数都采用默认参数)。不胜感谢!

网友A:
能不能截个图看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楼主:
输入F930后左面第一排数据可以,第二排的就不能改

网友C:
F940的也一样

网友D:
用gt2试试!!!!

楼主:
用GTD2试过,可以

网友E:
位数没有设定

网友F:
我也刚学F940编程不知道用哪个软件编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