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触摸屏A970怎么用?

楼主(2008-07-02):
这款触摸屏是干什么用的?弄用软件画图下载吗?为什么下载很小的东西就说数据出错,超容了 错误代码是0270 哪位用过的高手 帮帮忙。

网友A:
看来楼主得搞个手册好好看看了

网友B:
970的容量只有1MB,扣掉OS和驱动只有600KB左右,如果有图片就不行

楼主:
那就是说A970智能用来监控,用它本身带的东西了。做得画面,尤其是过程控制方面的是不是就更不能用了。好像提示有卡的啊,在背后有个选择开关,可以选择,我选择了带卡的,可是还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