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07-02):
我有一台660v/1140v,三角形/星形接法交流异步电动机,想接成380v[三角形]电源,
请教各位老师:1,这样接可以吗。 2,如可以,力矩会损失多少。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A:
我晕 又有一个 高手啊

网友B:
应该是不能接的,因为随着电压的减小,而电机的阻值不变,这样电流就会增大,根据焦耳定律Q=I2RT,马达是会发热的,这样就会烧掉马达的.

网友C:
是中国造吗?好象没有该电压型的电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这个问题好棘手!

网友E: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F:
应该不能的,估计电机也无法启动,就好像380的电机接24V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