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时间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7-03):
各位高手,本人做人机见面时碰到一个问题,我需要在触摸屏里显示一个机器的总开机时间,格式#天#时#分,另外还需要一个当天的开机时间,格式为#时#分,请问怎么去实现?? 所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PLC

网友A:
1 “总开机时间,格式#天#时#分”
(1) 分别用三个保持寄存器,在PLC里写程序,开机时记住开机时间,关机时读取关机时间做差。如果关机是直接断电,那就定时做差,加到'#天#时#分'对应的寄存器里。
(2) 分别用三个保持寄存器,在PLC里写程序,直接用计时器计时并加到'#分',再根据 '#天#时#分'的关系做换算。
2 “当天的开机时间,格式为#时#分”
D8015 D8014
查编程手册对应的时钟寄存器D8010~D8019
下载积分:+1(xhjhh) 热心助人!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补充一下,停电检测时间D8008赋值大一些(大于2个扫描时间,默认10MS),这样在PLC断电后有充分的时间来让程序进行处理。
下载积分:+1(xhjh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补充一下,第二个问题的当天开机时间我问的意思是当天已经开机几个小时几分钟?已知道怎么去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