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目屏在线模拟

楼主(2008-07-03):
我用触目屏软件在线模拟 我想问下我的电脑和PLC链接要用什么电缆 是PLC的编程电缆吗

网友A:
电脑和PLC通讯用编程电缆。
在电脑上做HMI软件模拟,想连外部实体plc是连不上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三菱有专门的软GOT软件,可以使电脑连上PLC。如果想不联PLC直接模拟,去买组态软件。或者AB中有ME软件可以单独运行而不联PLC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电脑和PLC连是用SC-09,但是用模拟好象和PLC连接不上吧,你要用一个触摸屏连接PLC,然后电脑连接触摸屏,再用GT软件调试
下载积分:+1(ycgjs) 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