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3):
1.位元件与字元件
象X、Y、M、S等只处理ON/OFF信息的软元件称为位元件;而象T、C、D等处理数值的软元件则称为字元件,一个字元件由16位二进制数组成。
位元件可以通过组合使用,4个位元件为一个单元,通用表示方法是由Kn加起始的软元件号组成,n为单元数。例如K2 M0表示M0~M7组成两个位元件组(K2表示2个单元),它是一个8位数据,M0为最低位。如果将16位数据传送到不足16位的位元件组合(n<4)时,只传送低位数据,多出的高位数据不传送,32位数据传送也一样。在作16位数操作时,参与操作的位元件不足16位时,高位的不足部分均作0处理,这意味着只能处理正数(符号位为0),在作32位数处理时也一样。被组合的元件首位元件可以任意选择,但为避免混乱,建议采用编号以0结尾的元件,如S10,X0,X20等。
2.数据格式
在FX系列PLC内部,数据是以二进制(BIN)补码的形式存储,所有的四则运算都使用二进制数。二进制补码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正数的符号位为0,负数的符号位为1。FX系列PLC可实现二进制码与BCD码的相互转换。
为更精确地进行运算,可采用浮点数运算。在FX系列PLC中提供了二进制浮点运算和十进制浮点运算,设有将二进制浮点数与十进制浮点数相互转换的指令。二进制浮点数采用编号连续的一对数据寄存器表示,例D11和D10组成的32位寄存器中,D10的16位加上D11的低7位共23位为浮点数的尾数,而D11中除最高位的前8位是阶位,最高位是尾数的符号位(0为正,1是负)。10进制的浮点数也用一对数据寄存器表示,编号小数据寄存器为尾数段,编号大的为指数段,例如使用数据寄存器(D1,D0)时,表示数为
10进制浮点数=〔尾数D0〕×10〔指数D1〕
其中:D0,D1的最高位是正负符号位。

网友A:
"在FX系列PLC中提供了二进制浮点运算和十进制浮点运算"

这个应该只有2N有浮点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不会与前面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