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被保护

楼主(2008-07-03):
无法在线修改,程序被保护是什么原因?
是密码保护了吗?
但是我自己没有设置密码,这是为什么呢?
谁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密码设置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该用的东西,还有你下载时候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在编程状态DM6602设为"0",断电再上电后有交

网友C:
欧姆龙的我用的少,不太了解

网友D:
修改DM6602只是修改只读模式,并不能改变PLC的UM读保护。

网友E(2008-09-21):
对啊我的cpm1a 也是这样啊 。。。。想知道

网友F:
以前在爱默生PLC上有碰到过,没有设置密码,却显示密码保护无法下载,断开连接,过了会儿又可以,可能是USB转RS232转换头发热造成传输错误造成的。

网友G:
在选择变PLC的类型后,点击设置.把只读的沟取消后再下载到PLC上即可
下载积分:+2(yjp-gyl) 鼓励一下!

网友G:
在选择变PLC的类型后,点击设置.把只读的沟取消后再下载到PLC上即可

网友H(2008-11-27):


网友I(2009-02-18):
引用 网友E:
对啊我的cpm1a   也是这样啊 。。。。想知道

网友J:
我也预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在选择变PLC的类型后,点击设置.把只读的沟取消后再下载到PLC上即可

帮顶一下

网友J: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L:
找软件呀

网友M:
会不会是通讯错误啊

网友N(2010-05-12):
设置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