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7-03):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FR-E540-0.75的制动电阻用80W200欧的可不可以?FR-A740-1.5的用300W100欧的?

网友A:
可是可以的,就看效果好不好了
还有这种最好问国内专门做电阻的厂家,比如“上海鹰峰”,用论坛右上角的GOOGLE搜索一下,可以找到他们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