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定位模块1pg的小问题????

楼主(2008-07-03):
BFM#2,#1在1pg中是进给率的设置
B1 B2 B3三种模式 分别代表距离(公尺) 角度 距离(英尺)
我的问题是
1、进给率这3种模式B1、B2、B3怎么设置啊???就是怎么使pg1知道你设置的是B2
2、我选择B2进给率角度的话, 配合BFM#3选择机器模式时在进行单速定位时 V(I)这个角速度根据什么设置和B2的数值关系是什么?
[ 此贴被2120919在2008-07-03 14:52重新编辑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等一下,我帮你找找

网友A:
我使用过的是Q系列定位模块QD75,FX的定位没用过,不过,在QD75模块中是有个gx configurator qp软件来设置的,如果不用软件,那只能用FROM TO指令设置内存地址了,我想FX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