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7-03):
请问如果X0 ON ,Y0输出脉冲,当脉冲输出完成时T0是否接通?

楼主:
PLC为FX3UC系列。
如果M8029改为M8340可以吗?是否可以使T0接通?求指点?

网友A:
不好意思 你的这个编程我看不出什么来但是我试了 可以有输出因为没有FX3U的PLC所以不知道M8340能不能行 谢谢

网友B:
可以的,换成M8340意义就不一样,M8340是Y0输出脉冲开始就为ON,T0计的时间并不是“当脉冲输出完成时T0接通”。
题外话,前3步程序执行结果:X0一直为ON时,PLSY命令会持续执行(停顿很短时间),并不是执行2000个脉冲就会停下来。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A:
是的我试了 它的停顿很短 达不到楼主的设定 同意3楼

网友C:
同意3楼

楼主:
请问三楼,如果要2000个脉冲后停止输出脉冲是否要PLSY命令前的M0是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D:
只是输出结束后 再过10S再输出吧

网友E:
也是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