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FACE的传输

楼主(2008-07-03):
在进行PRO-FACE的程序接受时,显示没有响应……正常后,出现 无法从GP传输装载信息

网友A:
1.端口設置
2.就是原程序在上傳時沒有裝載信息

楼主:
谢了,我也在想是不是上次上传时是不是忘记上传装载信息了,重新上传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你有原始程序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初始化后,再重新上传
下载积分:+1(buyiwuxi) 热心助人!

网友B:
怎么是“上传时是不是忘记上传装载信息了”???不是应该是下载时,如要上传的话,就要把上传信息一起下载吗?

网友C(2009-01-13):
忘记上传装载信息了

网友D:
你的屏是在什么状态下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