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有关PRO-FACE的画面添加密码

楼主(2008-07-03):
在PLC程序中怎样才能把PRO-FACE的画面添加密码

网友A:
是登陸窗口嗎?能否講清楚點?

楼主:
是已经做好的画面,有些设置时间的画面需要加密码

网友A:
加个登陆画面然后输入正确密码后就跳转到设定参数画面就好了

楼主: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了
我们私下聊好了

楼主:
谢谢版主了,今天看了高级编程手册,问题搞定了

网友B: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你還是先看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