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网络

楼主(2008-07-03):
三菱Q系列与A系列plc可以组成10网吗?怎样设置?怎样通讯设置才能相互读出程序?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3028.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409.html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B:
没有玩过A系列,不清楚!上网查找下吧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没有试过
我建议使用CC-LINK把A和Q连在一起,这样比较好。
关键是10网模块价格比CCLINK模块价格高呵。

网友D:
如果MELSECNET/H 网络系统要工作于MELSEC NET/10 模式中请参见
QnA/Q4AR 系列MELSECNET/10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网友E:
A的和Q可以组成MELSECNET/H10网络.
A2USH,A2U,A2AS等可以直接在网络参数里设,较方便;
其他的写初始化程序的.(比如A2A,A3A,A1SH,A2SH)

网友F:
可以的,我有实际应用过,参数在主站里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