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站长

楼主(2008-07-04):
站长,我现在有一德国客户,需要一台机器,就一台步进马达,要求CNC控制,可是我对数控一窍不通。
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三菱的数控。

网友A: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这里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就一台步进马达,要求CNC控制"
你这搞的还挺玄的。
这个“CNC控制”是怎么个要求呢?
一个步进,再CNC,也不需要联动,一般的运动控制器应该都可以。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需要一台机器,就一台步进马达,要求CNC控制
FX3U的PLC加上伺服就不错,资料在三菱网站或者我们网站下载区都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站长和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