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膜屏的元件重叠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阀门,有开关反馈的那种,开关的时候按纽要显示,但是阀门是有行程的,开的时候按纽会变色,开到位以后用指示灯显示,我想用按纽和指示灯重叠在一起显示,请教怎么放置,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用字显示‘开关’状态
用颜色显示‘指示灯’状态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按钮上也可以显示的状态的
有些特殊情况要求分开的,把灯做成扁的,按钮也做成扁的,上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