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输入的电平类型

楼主(2008-07-04):
请问杨工:
我用的三菱PLC用的FX2N的比较多,前一段时间用过一个FX2N-MR48-001的,输入类型是低电平输入即NPN输入的.
但是用了以后业主要求以后用高电平即PNP输入的,我找了资料看到可以选高电平输入的,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型号,请帮帮忙
我这个客户有很多的小型自动化项目,本人的工控知识有不少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对理论知识学习的不是很透彻,以后还会经常请教站长的

网友A:
FX2N-****-ES/UL
可接NPN和PNP
FX2N- ES/UL 有S/S端子
FX2N- 001 没有S/S端子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欧美偏向使用PNP型,也就是源型,日本偏向使用NPN型,也就是漏型,我有个业主客户是上汽临港的,即要求有NPN,有要求有PNP的,烦也烦死了,因为机器人是日本的需要用NPN的,其他元器件都是欧系的都用PNP,被搞死了。

网友C:
深表同情。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有的客户就是比较麻烦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NPN的

网友E:
请问S/S端子,怎么用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