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有关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我有一台三菱FX2n的PLC,现在想通过通信扩展板FX2n-485-BD与测量仪表通信,同时还与计算机通信,把仪表测到的数据招测到PLC后再传到计算机上去.请问这样的方案可以吗,如果可以,能实现吗?有没有这么多的接口可以用.小弟初学,不太懂,还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对了,刚才忘记讲了,总共有8台PLC,每台将均有一台测量设备与之通信的.然后这8台PLC与计算机通信,负责上交数据给计算机

网友A:
不行,FX3U才可以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会很复杂。如果需要这样用建议看看三菱的通讯手册。

网友C(2008-11-09):
与PC的通迅没做过 期待高手 好象上位机可以用VB来做

网友D:
建议使用组态软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