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4):
我用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将s7-200PLC编程为MODBUS通信协议的一个程序,下载到PLC后,电脑和PLC再也无法通信了,也不能删除PLC中的程序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恢复PLC的通信?
急盼高人回复指教!!!

网友A:
将PLC打到STOP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把PLC打到STOP应该就能通讯得上了。
因为在RUN状态下时,编程口已经被用作MODBUS通讯口了,和电脑当然后通讯不上。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我将状态开关找到TERM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