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工业机器人问题

楼主(2008-07-04):
如何给6轴工业机器人加外轴(非同品牌伺服电机),不使用机器人本体的控制器却可以示教第七轴(外轴)。
大家有兴趣我再回答。

网友A:
怎麼感興趣的人不多!我來支持一下

网友B:
跟两套机器人系统相互配合的区别?
两体与一体有无本质区别?

网友C:
我來支持一下

网友D:
洗耳恭听

网友E(2011-01-09):
单独增加一台控制器控制第七轴,并且与原来的控制器建立通信连接,这样需要在双方编程,协同工作.或不建立通信关系,像汽车厂的几台机械手协同工作一样,各做各的工作,貌似人的分工合作关系.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应该不行吧,要用也是要用一样的伺服电机了,我用过安川的机器人,在外部还加了2轴的伺服电机了,伺服驱动器装载机器人的控制箱里面了,示教还是在原来的示教盘里面了,程序也是在机器人里面的。
要资料的话,何以给我发消息了
我这里有 FANUC ABB 安川
FANUC的用的比较多了,ABB的最近有个项目在做了,边学边做了,安川的也只做过一次了,后面还有个库卡的机器人了还要做了,苦呀,还的学了

网友G:
支持一下
工业机器人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