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4):
求助

我装的Gx Developer V 8.26  中文版不能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

显示为灰色

我重装了一遍,也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赐教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哈哈,要安装GX Simulator软体后才可以啊!!!!!

网友B:
对头,不装模拟软件怎么模拟呀!

网友C:
看下这吧,看完应该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31.html

网友D:
应该可以同意楼上的!上面地址里有详细说明我原来都不懂看了啥都明白了!!

网友E:
模拟软件没有装,老师傅。

楼主:
OK,强烈感谢!!!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还没找到原因,仿真软件也安装了呀

网友F:
看过三楼的,进一步学习中!

网友G:
讲拉甘耐,给个地址下个GX Simulator 最新能用噶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