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08-07-04):
我在做一个工程,用的是维纶触摸屏。怎么也搞不懂他的数值显示的触发地址和读取地址,我把一个时间T传送到一个寄存器,然后寄存器写在触发地址还是读取地址啊?我都试过不行。那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啊。数值输入也是一样,在屏上触摸只是响不动。为什么?

网友A:
首先软件有没用错?可不要用了eView的软件哦,他们的软件介面很相似的,但不通用。
关于触发地址,请看图:(图片另存为...在看图软件中查看就很清晰了)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8-07-04 23:32重新编辑 ]

楼主:
这个我懂了,数值显示还是不懂。我上面写的思路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写?

网友A:
如:
LD X1 OUT T1D0
......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8-07-05 13:46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