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请教各位

楼主(2008-07-04):
什么叫D锁存器,它
有什么逻辑功能??
LD MOV K0 Z
LD X10 MOVP K2X0 D0Z
INCP Z
CMPP Z K10 M0
LD M1MOVP K0 Z
END
这几条指令是什么功能?具体派什么用???

网友A:
LD MOV K0 Z (第一条指令错误.)
MOV K0 Z (移动0到变址寄存器Z),
LD X10 MOVP K2X0 D0Z. ( X10 ON时将X0---X7移到D0+Z.)
INCP Z (Z加一)
CMPP Z K10 M0 (将Z与10作比较,当Z等于10时,M1 ON)
LD M1MOVP K0 Z (M1 ON时将0移到Z)
带P的指令为脉冲执行方式,
建议楼主看看PLC的操作手册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LD MOV K0 Z这个好象是把0写入Z INCP Z是加1 CMPP Z K10 M0 当Z等于10时M0动作 LD M1 MOVP K0 Z 这个是M1接通将0传到Z LD X10 MOVP K2X0 D0Z 这个我也不能说了 上面的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等高手来回答吧 我也还在学习呢 谢谢

网友C:
化为梯形图,参照手册就容易读懂了。
D是数据寄存器,它没有逻辑功能,只是用来存储数值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