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5):
我们公司有一包装机,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有一个输入点在接线上用到,而且对机器有控制作用,但用电脑把程式下载下来,却找不到那个输入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好象是短接的吧 你在找找其它的呢应该有用到的地方 谢谢

网友B:
硬件上对应是那个点,还有你的程序没贴出来如何知道?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