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5):
plc为fx2n-48mr  4AD 直接接在  plc上(k0)        4DA接在4AD上(k1)
要求4通道  4-20ma输入和4-20ma输出  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

当x001接通时  第一行:H1111写入  4AD模块  表示4通道  4-20ma输入
              第二行:H1111写入  4DA模块  表示4通道  4-20ma输出

              第三行:把 0号模块(k0)  即4AD  BFM模块中  #5  #  6  #7    #8  的数据送到D0  D1  D2 D3  中
              第四行:把 D0  D1  D2 D3  中的数据送到  1号模块(k1) 即4DA  的BFM  #1  #2  #3  #4中

程序和解释对的上号么  麻烦帮忙看下 谢谢了

现在在做模拟    x001 导通  有信号源提供4-20 ma 信号 但是没有输出(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

楼主:
这是  4AD的  bfm表

这是 4DA的

楼主:
那个帮忙看下啊?!?!谢谢啦!!!

网友A:
程序上大概看看,没错
接线上呢?
24V电源给了没?

网友A:
还有,你可以写另一个程序实验下:

4DA发送固定的值,4AD来接收。

楼主:
谢谢站长了
搞好了
信号没问题了
你说程序没啥问题我就只好检查电源了
结果发现居然是24V电源的问题(忙糊涂了,没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
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