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型号C60P型PLC 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我有两台C60P型PLC,程序装在ROM中,其中一台的ROM芯片坏了,现在想从新买一块ROM芯片,将好的ROM芯片程序拷贝到新的芯片中。
请问:用什么装置才能读出芯片ROM中的程序。OMRON SYSWIN 软件谁有,有的话,请上传一个。

网友A:
ROM应该是27C系列的,我以前弄过,如2764或者27128,是紫外线擦除的,这种芯片便宜,可以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再写到空白芯片里,如果需要,我可以便宜提供你一个编程器,60块钱,呵呵,有意Q我:70273551

楼主:
请问:你的联系电话?
在哪里交货?

网友B(2009-03-11):
一种用编程器,二种用带有DOS系统的电脑可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