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LC怪问题

楼主(2008-07-05):
一机器上用的FX2N-80MR现在出现这样一怪问题,在关电一小时以上的情况下出现里面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乱套,导致机器无发正常使用.
原本是以为电池没有电了, 检查发现没有出现电池电压低而报警,断电测量电池电压也正常,有3.6V之多.请问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现在机器一直通电,目前运行正常,在未解决之前可是不敢关电了,呵呵)

网友A:
好像电池没电也能达到标示的电压值

网友B:
我没遇到过了 不好说

网友C:
可能是cpu有问题,我有碰到过A系列的这种问题,最后换了CPU就好了,你最好是换一个FX2N-80MR

网友D:
我遇到过变频器:送电后,需重新复位。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没遇到此种故障。应该如四楼所说的。
再就是看看电池与线路板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CPU没有检测到电池呀。

网友F:
学学和合

网友G:
正常情况下遇到此类现象,多半是电池或者电容的问题
因为那些数据是需要电容或者电池保持的
可以换个电池试一试,虽然电压够,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
或者相关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现在建议用户换吧,稳当点。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H:
建义要换个电池 ,不要太相信电池了,我中过招的.我估计就象有的手机电池一样,电是满的但是一开机或者一打电话就没有电了,

网友I:
可能是未检测到电池,最好将PLC拿去检测一下

网友J:
不怪不怪

网友K:
学习一下!!我估计可能是CPU的事

网友L:
可能有些数据存储地址在程序中有交叉引用的现象,楼主查过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学习
!

网友O:
最终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P:
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