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请问OMRON的CPM1A系列PLC的编程口对应的插口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08-07-05):
如题,请知道的仁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以前看到有卖二手的,40块钱一个,有点贵,呵呵,可以拆开自己焊一个标准的232接口出来,方便,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有卖二手的,40块钱一个,有点贵,呵呵,可以拆开自己焊一个标准的232接口出来,方便,才几块钱
不太明白拆开自己焊一个?把PLC拆开?
我是想要搞到PLC的那种外设口的接头,就是不知哪里能搞到。

网友B(2008-08-29):
40还算你便宜啦, 那一次我问一下, 要七十

网友C:
去电脑城看看。应当有的。
相信自我!

网友D(2008-10-11):
我有好多好多!但没有外壳的!30 块在东莞,QQ81109635

网友E(2011-04-10):
直接买一根,省去不少麻烦.

网友F(2011-05-30):
要不要那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