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普通I/O口去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8-07-05):
求助怎样用PLC普通的I/O发脉冲去控制步进电机?这样能否实现控制步进电机么?
是否每种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可以调细分呀?急盼,望各位高手给点建议或看法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普通的FX 晶体管输出的好象都是可以的
y0 和y1可以输出脉冲驱动步进电机
至于步进控制器就要看你选择什么品牌了..好点的控制精确点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PLC普通的输出点无法实现高频的输出,也就实现不了输出脉冲了,一般的输出点都收到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不是所有的步进马达驱动器都能细分,有的只能整步驱动,仔细询问下你的供应商,要是他想做你的生意都会回答你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http://www.ymmfa.com/bbs/search.php?
到这儿看看,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晶体管输出型PLC应该可以。

网友E:
普通点用晶体管,用振荡电路的方法,但不精确

网友F(2008-08-13):
步进电机不需要太高的频率,用MT的可以

网友G:
要用晶体管的,用Y0.Y1

网友H:
老兄买个驱动器,干吗费那么多精神,效果也不好.

网友I(2008-12-19):
谢谢了!学习我的问题一样

网友J:
用Y0.Y1才能输出高频脉冲

网友K:
要用晶体管的PLC,用Y0.Y1,用特殊的方法可以控制5到6台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L:
Y端要是晶体管的,在Y口上加UNL2804A(最好选MOTORORA)的品质不错,单端可以输出500Ma,足够驱动哪些小不点的步进电机了,另忘了每个端口都要加二极管
医用慢速注射机上就是这样做的驱动,可靠性比哪些杂七杂八的步进驱动控制器要可靠得多!

网友M:
可以,但不精确

网友N(2009-02-12):
用FX1S-10MT来实现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O:
普通点用晶体管,(fx x1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