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00为什么打不开示例程序

楼主(2008-07-06):
各位前辈
我在网上下了好几个(触摸屏.GTE)格式的程序用GT DESIGNER2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A:
能否贴一个上来看看,你的文件名改一下再试试,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GT Designer2 V2.64S 提示 ( ! 不能读文件. D:\LIU.GTD)

楼主:
我刚刚换了一个路径打开了.怪了????

网友B:
路径太长,无发识别,连那个GX8.52也是,以前GX8.25能打开,8.52反而不行!

网友C:
1,可能是路径太长
2,在打开文件时的下拉框中选择合适的文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