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大小滚筒的张力控制

楼主(2008-07-06):
两个滚筒,大滚筒收小滚筒放与小滚筒收大滚筒放之间来回转换,张力用变频器和旋编控制,是选TD3000好还是TD3300好,应该注意那些参数?

网友A:
你的滚筒要是偏心轴的 要注意距离把握了 我是猜的啊 谢谢

网友B:
用台达的VFD-M系列的变频器配合人机界面不用张力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具体方法在台达的网站上就有,建议了解下,可以节省很大成本

楼主:
台达那没有找到,给个详细网趾.
我要做到的是,把小滚筒上的布卷到大滚筒,再把大滚筒上的布卷到小滚筒,中间张力恒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台达的VFD-M系列的变频器配合人机界面不用张力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具体方法在台达的网站上就有,建议了解下,可以节省很大成本
网络地址找不到啊

网友D:
变频器不用选专用的吧??只要张力控制得好一般的变频应该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