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da 与pid控制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07-06):
ad da 是模拟量控制,pid好像也是模拟量控制吧?望高手解答

楼主:
感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A:
一般AD用来检测模拟量(电流,电压等),DA用来输出模拟量(电流,电压等),PID是一个计算

网友B:
呵呵 学习中 不好意思

网友C:
A/D是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D/A是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PID是比例(P)、积分(I)、微分(D)调节器,PID调节器可以用好几种方法实现,不仅仅是用PLC实现(PLC中的PID调节器是用软件实现的,属于数字PID调节器,现实中大部分PID调节器是用运放等硬件实现的,属于模拟PID调节器),所以说A/D D/A和PID是两个概念。
[ 此贴被wjz7211在2008-07-06 22:10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