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被报护不能下载 修改

楼主(2008-07-06):
以前是正常操作的现在不行了。
我是这么做的:从plc把程序下载到电脑--点击在线工作--在线后点击编程--在线编辑--开始 --然后我唉程序中修改了一个点
--编程---在线编辑---发送变更(到这部以前接下去是正常的现在接下去不行了)--无法完成此操作,程序被保护。
点击释放密码按钮,出现UM读保护前面打了个钩 (我想是不是被锁了程序)需系统密码
出现以上问题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以下小弟的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说明白是OMRON的什么机型,如果是CQM1H系列的话,目前还无解。

网友B:
我的UM读保护PLC型号是 CQM1H CPU63的,不知那位高手可解

网友A:
目前CQM1H系列的无解,只能知道密码,或者用原来的程序重新写入PLC,但要把PLC的DM6602区数值改写成0000,去掉写保护。用电脑或编程器可以连接PLC后修改。

网友C(2008-09-04):
CP1H的能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