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6):
FX1S-30MR-DS(DDS)最后面那个DS或DDS是代表什么的?

网友A:
这种型号不是针对国内销售的,针对国内的都是-001

另外有一种直流供电的主机后面有-D

卖向欧洲美国的的后面有-ES/UL

-DS很可能是卖向欧美的,并且是直流电源型.

网友B:
呵呵 站长说的应该没错 我也没见过这个  谢谢

楼主:
我在广州垃圾街看到的才300块就是不敢买

网友C:
没有见过这个型号,国内卖的型号一般是FX1S-30MR-D,后面并没有S,和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