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系统定位模块跟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7-06):
想问一下大师们,三菱定位模块FX2N-1PG可以和F940触摸屏独立连接吗?不用通过PLC写入程序??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当然不可以了 1PG是定位模块和屏连不了的 评要和PLC连接 连接只要设置对了 就可以通讯

网友B:
FX2N-1PG不能,FX2N-10GM可以
因为FX2N-1PG不能单独工作,需要和一个FX主机连接,触摸屏和这个FX主机通讯就好了

楼主:
谢谢,是我看漏了,那个FX2N-32MT的PLC跟FX2N-1PG连在一起了,我以为是一个,让我以为可以独立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FX2NC太小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