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7):
伺服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按精度分,DT6112是程序内等分寄存器,DT1050是外部触模屏设定等分寄存器,余数寄存器9015。
设定6份,余数是4000,第一份是1670,其余1666个脉冲。计算器算的余数是0。666666666,
设定12份,余数是4000,第一份是837,其余833个脉冲,计算器算的余数是0。3333333333333,
设定3份,余数是1000,第一份是3334,其余3333个脉冲,计算器算的余数是0。3333333333333,
请高手看下这个程序,有注释,以上数据是上机算出的数据,显示的应该是十进制数,我没看懂余数,
第一份的数的数值与计算器算的数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为何会这样显示,这是什么关系,这样做输出脉冲
和精度是怎样解释的呢,
请帮忙解说下这个程序,我快疯了,为了这个问题,
附件: 试验分圆.rar (2 K) 下载次数:30 需要:5工控威望

网友A:
果然够晕!因为我不了解松下伺服,也没看懂意思。

但我觉得10000/365,每度约等于27.397个脉冲,能不能从这方面考虑下?

楼主:
按这台设备的要求,他把余数放大(乘以1000)两次,是要得到一个精度吧,按站长所说,PC可以发出零点几个的脉冲吗?因我还不懂伺服,请懂松下帮看看吧,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B:
1   如果是等分圆,为什么一定要‘一圈10000个脉冲’,用个3的倍数比如12000不就没这么多问题。
2  PLC不可能发半个脉冲,这个通过电子齿轮比来解决。(常用的松下的5线增量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
3 那个松下PLC没用过,附件程序不懂了,自己作就好,为什么研究别人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我对硬件在行一点,对程序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别人的程序学习,由其我对这台机的工艺,动作比较熟,才研究它,看人家是怎样写的,这样比对着一本书看那些很抽象的指令要好理解得多,学起来就容易点了。
看来懂松下的人是很少了,

楼主:
看来真的没人能解释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用,一些数值计算,没看到你有定位指令,怎么控制伺服呢?!